[MCU] TMS320F28035之ADC

楼主(2019-08-02):
//###########################################################################
// Description:

//! This ADC example uses ePWM1 to generate a periodic ADC SOC - ADCINT1.
//! Two channels are converted, ADCINA4 and ADCINA2.
//!
//! \b Watch \b Variables \n
//! - Voltage1[10]    - Last 10 ADCRESULT0 values
//! - Voltage2[10]    - Last 10 ADCRESULT1 values
//! - ConversionCount - Current result number 0-9
//! - LoopCount       - Idle loop counter
//
//
//###########################################################################
// $TI Release: F2803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V127 $
// $Release Date: March 30, 2013 $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Uint16 LoopCount;
Uint16 ConversionCount;
Uint16 Voltage1[10];
Uint16 Voltage2[10];

楼主:
void main()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PieVectTable.ADCINT1 = &adc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 ADCINT1 in PIE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 // Enable INT 1.1 in the PIE
   IER |= M_INT1; // Enable CPU Interrupt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LoopCount = 0;
   ConversionCount = 0;

// Configure ADC
// Note: Channel ADCINA4  will be double sampled to workaround the ADC 1st sample issue for rev0 silicon errata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ADCINT1 trips after AdcResults latch//结果存入寄存器才产生中断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Enabled ADCINT1//中断使能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Disable ADCINT1 Continuous mode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2; //setup EOC2 to trigger ADCINT1 to fire//EOC2 is trigger for IADCNTx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4; //set SOC0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4(dummy sample for rev0 errata workaround)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4; //set SOC1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4
AdcRegs.ADCSOC2CTL.bit.CHSEL = 2; //set SOC2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2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5;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EPWM1A, due to round-robin SOC0 converts first then SOC1, then SOC2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5; //set SOC1 start trigger on EPWM1A, due to round-robin SOC0 converts first then SOC1, then SOC2
AdcRegs.ADCSOC2CTL.bit.TRIGSEL = 5; //set SOC2 start trigger on EPWM1A, due to round-robin SOC0 converts first then SOC1, then SOC2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set SOC1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AdcRegs.ADCSOC2CTL.bit.ACQPS = 6; //set SOC2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EDIS;

// Assumes ePWM1 clock is already enabled in InitSysCtrl();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008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period for ePWM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count up and start

// Wait for ADC interrupt
   for(;;)
   {
      LoopCount++;
   }

}

楼主: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Voltage1[ConversionCount] = AdcResult.ADCRESULT1; //discard ADCRESULT0 as part of the workaround to the 1st sample errata for rev0
  Voltage2[ConversionCount] = AdcResult.ADCRESULT2;

  // If 20 conversions have been logged, start over
  if(ConversionCount == 9)
  {
     ConversionCount = 0;
  }
  else ConversionCount++;

  AdcRegs.ADCINT**CLR.bit.ADCINT1 = 1; //Clear ADCINT1 flag reinitialize for next SOC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