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有谁做过无线取电或者无线充电的

楼主(2019-08-02):
价格:100 元
       如有这方面经验人士,有项目可以合作!

QI无线充电我做过

网友A:
多大功率的。采用共振还是感应式的。

楼主(2019-09-30):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的。采用共振还是感应式的。

谢谢!比较小功率!

网友B:
无线充吗,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C:
我做过
QQ & 微信 383785666

网友:
贴片加工的,我们有做过

网友D(2020-04-02):
Stm8 5w 7.5w 10w支持qc2.0 5v9v电压输入,支持苹果最新ios13 7.5w快充,支持三星10w快充,支持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温度保护,以及灵敏的fod异物检测功,双路解调,兼容市面98%以上手机
产品参数规格:
1.        输入电源:DC5V/2A DC9V/2A
2.        QC功能:支持QC2.0,自适应输出5V/9V电压
3.        充电功率:接收最大可达到10W
4.        快充功能:9V输入时,支持三星10W,支持苹果最新IOS13系统7.5W快速充电
5.        传输距离:最大<8mm,
6.        转换效率:最大85%
7.        兼容性:兼容98%以上QI标准接收器
8.        异物检测:支持
9.        过压保护:支持
10.        过温保护:支持
11.        过流保护:当支持
12.        执行标准:QI1.2.4无线充电标准
13.        过QI认证:支持
14.        线圈类型:A11
15.        指示功能:待机时灯熄灭,充电时蓝灯亮,异常保护时闪烁
16.        工作频率:110KHZ-205KHZ
QQ: 2324898668

网友E(2021-01-15):
你好,我们公司最近有个无线充方案的案例(深圳),电话(wx同号):151124616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