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信号转光纤信号

楼主(2019-08-02):
想把CAN芯片出来的信号通过光纤传输,查了半天都是成熟的产品,我想设计在电路板上,有没有成熟方案啊

我也在找方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个大概思路就可以了

楼主:
没人。。。。,小丸子有思路了沟通一下吧,我去买一个模块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小丸子有思路了沟通一下吧,我去买一个模块拆一下

光纤端子,这就是你需要的东西,板载,你只需要把单片机的CAN TX接发射端子,直接互补输出驱动端子就够了,而RX接接受端子,一般直接通过下拉就可以了,如果RX端子电平不够,则自己加一级整形放大。
光纤端子型号五花八门,价格嘛几元左右。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款,操作时候直接用尾纤调试就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纤端子,这就是你需要的东西,板载,你只需要把单片机的CAN TX接发射端子,直接互补输出驱动端子就够了 ...

电转光有标准吗?就是基带信号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端子,这就是你需要的东西,板载,你只需要把单片机的CAN TX接发射端子,直接互补输出驱动端子就够了 ...

你好,我的电路是经过CAN芯片输出的电平,你的意思是CANH和CANL直接驱动光纤发射端子就可以了?接收端子直接进另一个设备的处理器?大家常规设计是这样的吗?为啥网上的CAN转光纤模块好几百呢,我以为有啥特殊要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电路是经过CAN芯片输出的电平,你的意思是CANH和CANL直接驱动光纤发射端子就可以了?接收端子 ...

你不是要做板子上嘛,直接单片机的CAN 的 TX  RX 接光纤端子,就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基带传输完全不是问题,波特率足够。
这样的解决方案,是指针对单片机的CAN驱动的TX  RX ,而不是CAN转换芯片输出的CANH  CANL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电路是经过CAN芯片输出的电平,你的意思是CANH和CANL直接驱动光纤发射端子就可以了?接收端子 ...

如果是CANH  CANL的 则你必须解码后,再变成 CAN总线的前端驱动  即CAN TX 和CAN RX,才能通过光纤传输。
所有CAN--光纤,都是这么做的.......

您是不是没有做过实验啊 CANH和CANL变成TX、RX,TX、RX要接光电转换模块,将电信号转成光信号接光纤传输。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法我做过实验 是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ANH  CANL的 则你必须解码后,再变成 CAN总线的前端驱动  即CAN TX 和CAN RX,才能通过光纤传输。 ...

我说一下我的应用环境,一套系统里的两个主板之间用CAN通信,(A82C251)两者之间直接能过CAN芯片实现。两套系统间的CAN通信想通过光纤实现(A82C251)输出的信号。
按照你的说法,我是这样理解的,我的CAN转光纤模块里需要先用一个A82C251把主板上的CANH和CANL转为CANR和CANT,能过光纤发送后。接收端再用一个CAN转光纤模块,把CANR和CANT信号变为CANH和CANL。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按照tianxj01说的 也做一下实验 看一下你试验结果跟我的是不是一样 排除一下**作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一下我的应用环境,一套系统里的两个主板之间用CAN通信,(A82C251)两者之间直接能过CAN芯片实现。两 ...

是,就是这个意思,光纤是没法直接处理CANH和CANL信号,就像485总线一个道理,你要光纤处理,则必须处理为CANT  CANR的逻辑电平,然后直接送光纤端子发送接收头处理。
当然,那边也是一样道理,对应的光纤端子产生或者接收的就是逻辑电平,你再用一个A82C251来实现变成CANH 和CANL功能。

@zyj9490 :是TTL光纤,可是按照之前说的通路连接 上电MCU的TX就是高电平 没有01变化
@小丸子,以下是的话,很好搞的啊,光头,硬件电路,接收端01电平能否重现?
@小丸子 ,实际上不是光纤CAN,就是个串口TTL光纤啊。
@zyj9490 :硬件上的通路是MCU1的TX接光电转换模块1的TX、光电转换模块1的TX接光电转换模块2的RX,光电转换模块2的RX接另外一个MCU2的RX 还有我现在调试代码写的MCU1只发送数据 MCU2只接收数据 不存在共用介质啊
@zyj9490 :我不太确定我理解您的意思对不对 您是说两个MCU的TX同时发数据 数据打架造成错误导致的是吗
这是共用介质造成的,分不清谁是主动输出或是被动监测,直接主动输出会打架,要有不是主动发起的要变成高阻。I2C一样。
这个方法我测过了 实际上是不通的 示波器上看到的接光纤前的TX信号发一帧后就不发数据了 总线自动关闭了 485应该可以 但是CAN不行 CAN的协议层是做在硬件上的

网友B:
应取CANTX状态去控制发射边是高阻还是主动驱动。

网友B:
CAN不如485,没有主从机概念,网络传输非MCU控制,CAN主是以主机平行方式处理,也就是CAN芯片自已处理网络传输。通过内部机制克服打架问题,如CDMA一样,这样内部信息没有外部提供,难以从双绞线转成光纤。

网友B:
市售的CAN光纤转换模块,光口端跑的应不是CAN信号,个人论点,因为只能成对使用,非多部使用。

网友B:
相当于一个协议转换的通信管理机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售的CAN光纤转换模块,光口端跑的应不是CAN信号,个人论点,因为只能成对使用,非多部使用。 ...

光口跑的是TTL电平 也就是TX R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一个协议转换的通信管理机而已。

我还是没懂说的相当于一个协议转换的通信管理机  能在解释清楚一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懂说的相当于一个协议转换的通信管理机  能在解释清楚一点吗 ...

在转换器上接口来的数据接收完一裭后,提取得到基带数据,去控制光纤发送信号转发出去,在光纤接收到完整接收这一裭光纤信号数据,然后通过去转发成一裭CAN数据发到CAN设备。设备响应过程,是相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转换器上接口来的数据接收完一裭后,提取得到基带数据,去控制光纤发送信号转发出去,在光纤接收到完整 ...

您的意思是应用环境中,在实现数据传输的过程中,需要用MCU来控制两边的收发控制?程序加标志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懂说的相当于一个协议转换的通信管理机  能在解释清楚一点吗 ...

我这边还没有开始电路设计呢。。。你要是有硬件和程序,可以按ZYJ9490大佬说的方法试一下,避免打架应该就可以正常通信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应用环境中,在实现数据传输的过程中,需要用MCU来控制两边的收发控制?程序加标志位吗? ...

实际上,从MCU以CAN过来的数据解析出来,再转发,以光纤TTL的电路形式,不是以CANTX,CANRX形式,除非CAN控制器与接口IC的通信规程非常精通才可以。否则常规用CAN一样,从控制器得到数据,再以TTL光纤转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应用环境中,在实现数据传输的过程中,需要用MCU来控制两边的收发控制?程序加标志位吗? ...

这个是写程序高低的问题了。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案是CAN控制器(当作上位机)===》CANTX,CANRX====>TTL光纤========》TTL光纤===》CAN接口1===》CAN接口2==》CAN控制器(下位机),这样方案实现容易点,但不是对称了,分成二种类型 的模块了。其实从CAN接口1输出的就是双胶线的CANH,CANL,可以接下面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案是CAN控制器(当作上位机)===》CANTX,CANRX====>TTL光纤========》TTL光纤===》CAN接口1===》 ...

谢谢谢谢

网友C(2019-09-24):
楼主  你做实验了吗  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做实验了吗  成功了吗

抱歉,我们现在哪个项目没做,忙别的呢,没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