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垂直燃烧性测试仪安装及操作说明

楼主(2019-08-02):
  垂直燃烧性测试仪可对本生喷灯实现精确控制,为其提供准确和可重复的火焰冲击。AGC包括电子气管电磁阀,计时器,模式选择开关,计时器与燃烧器的开始按键。一个手动阀门用于调节引燃器火焰,快速切断阀用于主气体供应。下面,上海千实为大家带来垂直燃烧性测试仪安装及操作说明。

  一、操作场景

  将试样于测试室内安装到位,且本生喷灯放置好后,点起引燃火焰。操作者同时按下 AGC上的两个开始按键来点燃本生喷灯。当火焰作用于试样上达到预先设置的火焰冲击时间后,燃烧气体自动切断。同时,AGC计时器将继续计时,在对特殊燃烧试验进行计时时,也可由操作者手动停止或重新启动。AGC附带一个便携式计时器用于临时计时。

  二、安装

  AGC安装位于 HMV或 VFC旁边尽可能方便于操作者安装试样和进行 AGC操作。建议将 AGC置于测试

  箱左侧,以避免对箱门的干扰并能较快地操作 AGC。

  设备的地脚或插座需接地。若未满足将会抑制 AGC瞬时电流保护。

  连接交流电电源线,将插头一端插入电源插座,另一端连接至 AGC背面电源接口。插头为键控,插头上的金属方形朝上,朝向 AGC顶部。

  由 AGC延伸出的三个橡胶输气管道已分别标记便于使用。将它们按标记的方式(见图 1)连接至本生喷灯主输入口、较小的引燃器输入口和自备的气体供应调节阀。并安装软管夹确保连接安全可靠。

  确保 AGC上的主气体切断阀(见图 1)关闭(切换开关位于下部)。调节供应气体调节器,使其为 AGC提供最大的气体输出压力 17.5±3.5 kPa(2.5±0.5 PSI)。

  三、调节操作

  (1)主燃烧器和引燃器火焰调节引燃器为较小管道,安装于主本生喷灯管道旁边。可为瞬间点燃主燃烧器提供稳定的火焰,同时要求火焰足够小从而避免点燃试样。引燃器的控制仅通过位于 AGC前面的引燃气体调节阀调节。

  主燃烧器用于点燃试样。它包括进气口调节(通过旋转燃烧器管道来改变进气口尺寸),进气口针阀(通过旋转燃烧器下方的旋轮来调节)。所采用的测试方法通常规定了该设置数值。主燃烧器气体供应由 AGC上的电磁阀(开或关)控制,用户自备的气体压力调节器设置为 17.5±3.5kPa(2.5±0.5PSI)。

  (2)引燃器调节步骤

  a)顺时针方向旋尽以关闭 AGC上的引燃器调节阀。关闭时轻旋阀门直至停止,不要太用力以防止损坏阀门。

  b)确保 AGC的主气体切断阀已关闭(切换开关位于下部或“松开”位置)。

  c)打开气体供应,确保输出压力调节为 17.5±3.5kPa(2.5±0.5PSI)。

  d)打开 AGC的主气体切断阀(向上抬起切换开关直至锁定,且由操作面板直接指向外部)。

  e)打开引燃阀门 1/2圈,并点燃引火器。调整引燃器直至达到测试方法中指定的火焰高度。

  (3)主燃烧器调节步骤

  a)依据测试方法的指定要求调节本生喷灯进气口气体针阀。

  b)按照上述描述方法点燃引燃器。

  c)将 AGC控制方式设置为手动。

  d)按下燃烧器开启按键并保持,主燃烧器点燃。持续开启以使供应气体流通至主燃烧器。

  e)观察火焰。若其与指定测试方法中描述的状况有所不同,释放燃烧器开始键以熄灭火焰。待燃烧器冷却后,按所需要的条件调整燃烧器阀门。

  b)重复第 4和第 5步直至获得合适的燃烧火焰条件。

  c)按下切换开关以关闭 AGC的主气体切断阀。小心处理以避免燃烧器阀或引燃器调整阀发生意外的改变,保持其维持在上述调整后的位置。

  四、试验操作

  a)将控制方式开关设置为自动位置。

  b)制备试样,并将其安装在合适的试样架上,并装入仪器测试室内。

  c)按照指定测试方法的要求将燃烧器置于试样下方。

  d)向上抬起 AGC上切换开关直至其指向装置面板,即打开主气体切断阀。

  e)点燃引燃器。

  f)关闭测试箱门。

  g)按下 AGC的时间显示器下方的计时器重置按键。若时间显示累加,则按下计时器开始键以关闭计时。按计时器重置键至计时显示为 0。

  h)同时按下燃烧器开始键和计时开始键来开始试验过程。(当两个按键灯亮起表明该操作已正确执行。若两者均未亮,按下计时开始按键关闭后,按下显示器下方的计时重置键。)再次同时按下两个开始按键来开始试验操作。

  i)当计时器显示为 15s(HMV)或 12s(VFC),燃烧器自动熄灭。这时,可让时间显示持续累加,或根据需要按下计时器开始按键来停止计时。也可以按下计时器开始按键来停止计时后,通过重置按键将其重设为 0,然后再次按开始键对下一阶段重新开始计时,计时结束时再次按开始按键停止计时。

  j)对所需要的试验操作进行计时,可以按上述描述的方法使用时间显示器,也可使用 AGC配备的便携式时间计时器。

  k)重复上述步骤 6-8进行附加试验。

  l)当 AGC使用结束后,将切换开关推向下部(不朝向面板)来关闭主气体切断阀。关闭气源的气体供应阀。

  将 AGC的控制模式开关移动至中心位置以关闭 AGC设备。

  五、更改火焰冲击时间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希望改变自动控制的 15s(HMV)或 12s(VFC)燃烧器火焰冲击时间,操作步骤如下。

  气管电磁阀延时继电器燃烧气的气管电磁阀由 AGC内部的延时继电器控制。该继电器上部有一个透明的塑料刻度盘,时间调整范围为 0~18s。

  为了精确调整延时继电器,必须引发模拟燃烧开始,检查计时器时间显示与刻度盘数值是否一致。这时,AGC在取下外壳的条件下工作。但 AGC电源供应仅为 24VDC,所以并无触电危险。

  继电器调整时,卸下上盖板底部周围的螺钉,打开 AGC外壳。将外壳取下,调整继电器顶部标记为Idec,GT3A的刻度盘,按如下方法检查设置精度:

  1)切断 AGC气源供应。

  2)设置 AGC控制模式为自动模式。

  3)按下 AGC时间显示器下方计时器重置按键。若时间显示累加,则按下计时器开始键以关闭计时。按计时器重置键至计时显示为 0。

  4)进行模拟试验,同时按下燃烧器开始按键和 AGC的计时开始按键。(当两个按键灯亮起表明该操作已正确执行。若两者均未亮,按下计时开始按键关闭后,按下显示器下方的计时重置键。)再次同时按下两个

  开始按键来开始模拟试验。试样启动时会听到滴答声(由于气管电磁阀开启)。

  5)仔细观察当电磁阀的滴答声停止时(声响停止后更加安静)所显示的运行时间。按下计时开始按键停止计时。按计时重置按键将其重设为 0。

  6)调节延时继电器至更高或更低位置,重复上述模拟试验直到电磁阀的滴答声在指定的显示时间下停止。

  7)重新安装 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