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驱动感性负载的继电器保护

楼主(2019-08-02):
宏发继电器有个文件,提到触电保护的。供电电压是24VDC, 假如负载功率为6W, 那么RC的参数可以选择多大?电阻R选择24V,功率选择多大的合适

网友A:
分析问题要全面,感性负载,不能只考虑电流,还得考虑电感的大小。
能量和电感量、电流大小有关。
还得知道继电器触点,尖峰电压多少以下比较安全。有了这些参数,就可以计算RLC电路的振荡电压和器件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