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R8 驱动240*320的TFT屏,刷屏速度慢,肉眼能看见

楼主(2019-08-02):
TFT屏分辨率是240*320,16bit并行接口,用普通IO口连接,CPU主频72M,只是显示白底黑子,刷新整个屏幕肉眼明显,是不是只能这么慢了?仿真了下,清屏再加重写,大概50ms,算慢吗!

网友A:
慢啊,你用没用FSMC接口?如果用普通口模拟肯定慢啊,如果用FSMC是不是会好一点。再说了m3刷屏还是相对没那么快的,这是事实

网友B:
GD的32F103 主频是108MHZ吧? 你72M是STM32的那个,试试 提升主频看。

网友C:
做屏驱动,要显示效果好,个人认为还是Cortex-M4比较合适。
比如 GD32F450, SWM320等。SWM320有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供,你可以拿SWM320的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D:
应该也不会这么慢吧,优化下最底层的操作,GPIO用位域,不要调用库函数
每个点的时间
50*1000/(320*240)=0.65us
0.65*72=46个周期
这相当于几十条指令,明显有点不正常

网友E(2019-09-09):
当然慢了啊

网友F:
50ms应该肉眼不可见吧

网友G(2019-10-09):
20HZ肯定有点慢,需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