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语音识别芯片

楼主(2019-08-02):
(无正文)

网友A:
超声波编解码芯片和语音芯片是不同的,楼主是用在什么方面的超声波?

网友B:
超声波要专门的芯片嘛。只要mic接口就行了。。

楼主(2019-09-09):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编解码芯片和语音芯片是不同的,楼主是用在什么方面的超声波?

20HZ左右的声波,识别声波承载的验证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要专门的芯片嘛。只要mic接口就行了。。

一般语音识别芯片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HZ左右的声波,识别声波承载的验证码

那么低的频率啊,超声波一般是指频率高于20000赫兹的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低的频率啊,超声波一般是指频率高于20000赫兹的声波

现在就是需要小于20KH就行,一般喇叭播放出来或者手机播放出来就能识别,高了手机没法播放,人听不到的声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需要小于20KH就行,一般喇叭播放出来或者手机播放出来就能识别,高了手机没法播放,人听不到的声 ...

明白了。你做的应该是通过声波传递数据的功能。
这种应用好像没有专门的ic。一般是用某个听不到的声波,或者在声波上叠加一个特殊的不影响声音的波形。

网友C:
我还以为语音识别芯片呢。。原来是这种

我们做的AI语音识别芯片已经量产。。我还以为能用帮上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