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坛子里有成功读取18B20的先驱吗?

楼主(2019-08-02):
我用92F7421说啥也读不成功,能检测到传感器是否在线,但是温度数据读的总是不对

网友A:
留意一下IO口的工作状态,单线通讯发送数据时设置为输出模式,接收数据时要设置为输入模式

楼主:
楼上有成功案例?用的是哪款片子呀

网友B:
注意读写时序和延时,还有每一次读写之前都要对DS18B20进行复位,复位成功后发送一条ROM指令,最后发送RAM指令,这样才能对DS18B20进行预定的操作。

楼主:
之前我用STM8S+18B20的产品已经卖了9年了,现在准备把STM8S换成赛元的MCU,因为价格上的区别,STM8S还是贵,但是移植不成功,复位读取传感器的存在状态没问题的,就是度ScratchPad不行,说啥读不出来

网友C:
18B20在其他单片机上移植一个吧

网友D:
应该是你的延时没有做过的

网友E:
配置的IO是否正确呢

网友F:
示波器测量了吗?

网友G:
一般都是时序没有做过的。

网友:
可能损耗了,以前都烧坏了好几个呢

网友G:
传感器是否在线是读取寄存器吗?

网友H:
使用捕获查看一下

网友I:
温度数据都是0或者0xff?

网友J:
以前使用51单片机度读取过的。

网友K:
查看一下datasheet上的时序要求。

网友L:
没有示波器测试波形,直接网上拷贝代码的,别说卖了9年,卖了19年的产品,也许就出事故了。

网友M:
18b20对时序要求严格,用示波器捕捉波形,对照datasheet调整各部分延时吧,一般都是延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