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5月板卡】解决Atmel Studio软件安装问题及虚拟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2019-08-02):
若电脑系统是通过ghost方式安装的,极易出现各种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方式安装的操作系统是精简版的。为了避免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错误,建议安装操作系统时采用.iso文件(例如win7-x64.iso),而非.gho文件。以下问题均是采用了win7的ghost文件所致:

一、Atmel Studio软件安装问题
离线安装atmel studio时,若系统里没有microsoft .net framework,则会自动弹出对话框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在此过程中,若出现错误提示0x80240037对话框,则就需要自己手动安装了。在百度里搜出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或4.7,不要4.0)并下载安装,即可解决该问题。
安装完microsoft .net framework后,继续安装atmel studio。一路点击next按钮,直到出现如下图片所示:
若在上图蓝色高亮条所示的Windows Update这一步出现错误(会出现一个红叉),根据软件提示,大多是由于缺少KB2999226和KB2670838这两个文件导致的。对此,可安装下面所示的步骤进行安装。
①若出现windows update (KB2999226)的错误,先下载KB2999226:
双击它,若出现错误代码0x80240037对话框,则就需要手动安装了,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步骤1:在D盘新建名为update的文件夹,把下载好的Windows6.1-KB2999226-x64.msu拷贝到该文件夹里。
步骤2:打开windows的命令行界面,输入(实际输入时将[]用空格代替)
expand[]-F:*[]D:\update\Windows6.1-KB2999226-x64.msu[]D:\update\
并按回车。
步骤3:输入(实际输入时将[]用空格代替)
dism.exe[]/online[]/Add-Package[]/PackagePath:D:\update\Windows6.1-KB2999226-x64.cab
并按回车。
步骤4:回到atmel studio安装界面,点一下Refresh按钮,则该错误消失了。
②若出现windows update (KB2670838)的错误,先下载KB2670838,再根据上述步骤进行,将所有KB2999226字样替换成KB2670838、[]替换成空格,即可解决该错误。
对于其它windows update (KBxxxxxxx)的错误,均可按照上述方式手动进行。

二、虚拟串口驱动安装问题
将ATtiny817 Xplained Mini板子插入电脑的USB口后,精简版的win7也会造成虚拟串口驱动问题,如下图所示:
该问题不可忽略,否则串口打印调试时将受影响。解决方法:
步骤1:确保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存在usbser.sys文件、C:\Windows\inf下存在mdmcpq.inf文件。若不存在这两个文件,可在网上下载,将其拷贝到前述路径下。注意:网络上usbser.sys有两种,一种该文件大小为33kb,另一种该文件大小为25kb,33kb的对应win7 64位系统,25kb的对应win7 32位系统,不可混用。
步骤2:用记事本打开mdmcpq.inf文件,找到下述代码的usbser.sys所在的位置,用分号将该行注释掉。即将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
修改为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
最后重新更新mEDBG CDC的驱动即可,成功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应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年头都是用win10了,win10自带恢复系统功能,根本用不上Ghost了。

网友B:
涉及到电脑或者操作系统的问题确实让人头疼,谢谢分享

网友C:
直径安装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