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多个串口无法进其中一个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9-08-02):
本人用串口1和串口4分别进行中断的接受,
在初始化之后,首先在main函数中
调用: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 //添加开启接收中断的语句: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 (uint8_t *)&bRxBuffer, 1);
aRxBuffer
bRxBuffer
为全局变量,

callbak函数为;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如果是串口1
    {
        if (USART1_Rx_Cnt >= 255) //溢出判断
        {
            USART1_Rx_Cnt = 0;
            memset(USART1_RxBuff, 0x00, sizeof(USART1_RxBuff));
            //可以做一些命令
                        RS485PA8_TX;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AlarmStr, sizeof(cAlarmStr), 0xFFFF);
                        RS485PA8_RX;
        }
        else
        {
            USART1_RxBuff[USART1_Rx_Cnt++] = aRxBuffer;   //接收数据转存

            //判断结束符,LF=0x0a, 0x0d=CR,意为回车换行,后期可修改
            if ((USART1_RxBuff[USART1_Rx_Cnt - 1] == 0x0A) && (USART1_RxBuff[USART1_Rx_Cnt - 2] == 0x0D)) //判断结束位
            {
                //can do some action eg: send USART1_RxBuff using freertos's queue
                //UART1_CallBack(UART4_RxBuff, ctn);
                                RS485PA8_TX;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USART1_RxBuff, USART1_Rx_Cnt, 0xFFFF); //将收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RS485PA8_RX;
                                USART1_Rx_Cnt = 0;
                memset(USART1_RxBuff, 0, sizeof(USART1_RxBuff)); //清空数组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   //再开启接收中断
    }

    else if (huart->Instance == UART4) //如果是串口4
    {
        if (UART4_Rx_Cnt >= 255) //溢出判断
        {
            UART4_Rx_Cnt = 0;
            memset(UART4_RxBuff, 0x00, sizeof(UART4_RxBuff));
            //可以做一些命令
                        RS485PC9_TX;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uint8_t *)&cAlarmStr, sizeof(cAlarmStr), 0xFFFF);
                        RS485PC9_RX;
        }
        else
        {
            UART4_RxBuff[UART4_Rx_Cnt++] = bRxBuffer;   //接收数据转存

            //判断结束符,LF=0x0a, 0x0d=CR,意为回车换行,后期可修改
            if ((UART4_RxBuff[UART4_Rx_Cnt - 1] == 0x0A) && (UART4_RxBuff[UART4_Rx_Cnt - 2] == 0x0D)) //判断结束位
            {
                //can do some action eg: send UART4_RxBuff using freertos's queue
                //UART1_CallBack(UART4_RxBuff, ctn);
                                RS485PC9_TX;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uint8_t *)&UART4_RxBuff, UART4_Rx_Cnt, 0xFFFF); //将收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RS485PC9_RX;
                UART4_Rx_Cnt = 0;
                memset(UART4_RxBuff, 0, sizeof(UART4_RxBuff)); //清空数组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 (uint8_t *)&bRxBuffer, 1);   //再开启接收中断
    }
}
我在串口助手中发串口1,正常工作,但是硬件练到串口4中,就无法进中断,
请问这是为什么,
那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楼主:
那位大侠可否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