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25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做红外接收吗

楼主(2019-08-02):
sc92f725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做红外接收吗

网友A:
定时器实现红外遥控数据接收可行。

网友B:
使用定时器普通计时功能来识别红外

网友C:
用定时器计数产生一个周期性的中断。

网友D:
用遥控和红外接收头实现红外的接收

网友:
一个通道输入捕获就行的。

网友E:
定时器的功能就是对红外信号进行时间计算

网友F:
可以用 定时器 中断 检测 IO 口的状态

网友G:
使用上定时器 跟 外中断 的红外程序

网友H:
用定时器中断来做

网友I: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定时器用于捕捉红外接收时间,外部中断用于捕捉

网友E:
利用外部中断计数器的管脚,才捕捉到的脉冲

网友J:
任何MCU的定时器中断均可

网友K:
用定时器捕获功能。

楼主(2019-09-13):
用SC92的MCU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这样就省了一个外部中断,效果现在在测试 中

网友L:
红外信号这么慢,随便一个定时器读读就好了,外部中断都不一定要用

网友M:
用一个定时器产生100US中断,查询红外端口就可以实现红外解码。

网友N(2020-06-20):
大神们,SC92F7322怎么实现解码NEC红外遥控,有没有现成的代码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