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dsPIC33fj128GP804的位配置!【已解决】

楼主(2019-08-03):
用Explorer 16/32开发板,官网DEMO程序无法进入Debug
麻烦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我的位配置有什么问题?
// FBS
#pragma config BWRP = WRPROTECT_OFF     // Boot Segment Write Protect (Boot Segment may be written)
#pragma config BSS = NO_FLASH           // Boot Segment Program Flash Code Protection (No Boot program Flash segment)
#pragma config RBS = NO_RAM             // Boot Segment RAM Protection (No Boot RAM)

// FSS
#pragma config SWRP = WRPROTECT_OFF     // Secure Segment Program Write Protect (Secure segment may be written)
#pragma config SSS = NO_FLASH           // Secure Segment Program Flash Code Protection (No Secure Segment)
#pragma config RSS = NO_RAM             // Secure Segment Data RAM Protection (No Secure RAM)

// FGS
#pragma config GWRP = OFF               // General Code Segment Write Protect (User program memory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GSS = OFF                // General Segment Code Protection (User program memory is not code-protected)

// FOSCSEL
#pragma config FNOSC = FRC              // Oscillator Mode (Internal Fast RC (FRC))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 Over Mode (Start-up device with user-selected oscillator source)

// FOSC
#pragma config POSCMD = XT           // Primary Oscillator Source (Primary Oscillator Disabled) 201900803
#pragma config OSCIOFNC = ON            // OSC2 Pin Function (OSC2 pin has digital I/O function)
#pragma config IOL1WAY = ON             // Peripheral Pin Select Configuration (Allow Only One Re-configuration)
#pragma config FCKSM = CSDCMD           // Clock Switching and Monitor (Both Clock Switching and Fail-Safe Clock Monitor are disabled)

// FWDT
#pragma config WDTPOST = PS32768        // Watchdog Timer Postscaler (1:32,768)
#pragma config WDTPRE = PR128           // WDT Prescaler (1:128)
#pragma config WINDIS = OFF             // Watchdog Timer Window (Watchdog Timer in Non-Window mode)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atchdog timer enabled/disabled by user software)

// FPOR
#pragma config FPWRT = PWR128           // POR Timer Value (128ms)
#pragma config ALTI2C = OFF             // Alternate I2C  pins (I2C mapped to SDA1/SCL1 pins)

// FICD
#pragma config ICS = PGD1               // Comm Channel Select (Communicate on PGC3/EMUC3 and PGD3/EMUD3)
#pragma config JTAGEN = OFF             // JTAG Port Enable (JTAG is Disabled)

楼主:
是因为今天是周末还是这个论坛根本没有人帮忙解决问题,大家都只是来看看?

网友A:
热的要死,大家都纳凉去了

网友A:
官方的DEMO工程吗,都无法debug?

网友A:
如果官方的都不能,那没法了。。。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B: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dsPIC33FJ128GP804
试试这里的例子。

网友B:
你应该把那个例子连接发来,或者整个工程,只看你这一部分代码根本不知道什么。

网友B:
如果是官方的demo,那更没法判断了。

网友C:
官网DEMO程序无法Debug,应该是环境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dsPIC33FJ128GP804
试试这里的例子。

非常感谢,我先试试你给的例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先试试你给的例子。

附件中是官网demo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那个例子连接发来,或者整个工程,只看你这一部分代码根本不知道什么。 ...

附件中是官方demo,开发板是官方EXPLORER 16/32(部件号240001)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debug模式已经能进去了,确实是配置位没有设置对,配置位进入debug模式
#pragma config ICS = PGD1               // Comm Channel Select (Communicate on PGC3/EMUC3 and PGD3/EMUD3)
这一句写的很清楚,DEBUG模式要将PGD1改成PGD3。改了这个就能进了。

现在的问题是开发板上的LCD还是不能正常显示,我进入DEBUG模式也是想搞清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给的思路,总算进了一步。

楼主:
Microchip的客服终于回应了,问题解决了,结帖!谢谢大家!

网友D:
dsPIC33EP16GS202
】这个有人用过吗,

网友E(2019-09-13):
恭喜楼主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