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通用队列问题

楼主(2019-08-03):
(无正文)

网友A:
先创建最大需量的BUF,以CHAR标记,设一定数据类型,用指针来操作,地址的递增量即时数据类型。

网友B:
举例:        union {
                u8  byte[4];
                u32 dword;
        } pt;

使用时,pt->dword = 0x12345678;
则:byte[0] = 0x78;
      byte[1] = 0x56;
      byte[2] = 0x34;
      byte[3] = 0x12;

网友B:
float 不好直接使用,要转换。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器?至少对于 x86、amd64 和 arm 处理器架构的 GCC 来说,int 和 float 的长度是一样的。char 直接填 0 扩展成 int,float 直接按字节转换成 int,然后做一个 int 队列。

网友D:
先建一个结构体缓存队列,里面放不同类型的数据,然后用指针来存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