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如何看懂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08-03):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老师指导一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老师指导一下呀

网友B:
先看芯片手册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想问一下这些引脚外为何要加这些,根据是芯片手册么?

楼主:
这个芯片型号是BL7602吧,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芯片手册呢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个CPU

网友D:
这类电路需要查阅器件手册,没有器件手册,只能判断出该电路是个无线数据发射信道或者是双向无线数据收发信道,具体参数之类就无法获知了。所以,去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型号是BL7602吧,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芯片手册呢

你把实物拍个照贴上来,BL贝岭不做mcu的,怀疑型号有误,BL7602资料网上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实物拍个照贴上来,BL贝岭不做mcu的,怀疑型号有误,BL7602资料网上没有的

,嗯嗯,是的呢,我也是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怀疑型号错了,在想有没有可能是BL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电路需要查阅器件手册,没有器件手册,只能判断出该电路是个无线数据发射信道或者是双向无线数据收发信 ...

非常感谢,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蓝牙或者是wifi

楼主:
原来是BC7602,一个蓝牙模块,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不过这个原理图上多个47脚,47脚接地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47脚。

网友A(点评):
47脚是芯片底部散热屏金属层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个原理图上多个47脚,47脚接地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47脚。

楼主:
嗯嗯,已经找到了,想问一下,pin31应该接46,30接43,那为何46和43接了3.3v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蓝牙或者是wifi

看器件手册,仅凭电路无法判断,只能说有可能是蓝牙,不太可能是WIFI,WIFI芯片常用的接口不同。

网友A:
SDA

引用 楼主:
嗯嗯,已经找到了,想问一下,pin31应该接46,30接43,那为何46和43接了3.3v呢

WP为EEPROM写保护引脚,高电平有效(禁止写,只读),SDA上拉是IIC通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为EEPROM写保护引脚,高电平有效(禁止写,只读),SDA上拉是IIC通讯要求.

哦哦,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型号是BL7602吧,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芯片手册呢

BL7602是哪个厂家的,在百度上都看不到啥信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型号是BL7602吧,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芯片手册呢

www.datasheet8.com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