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功率因数校正

楼主(2019-08-03):
28019通常就用一个电感,没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28019通常就用一个电感,没有变压器。

我的意思是220V变压后进行功率因数校正 为什么要在变压器副边测量  是怎么反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220V变压后进行功率因数校正 为什么要在变压器副边测量  是怎么反馈的 ...

用了开关电源,还要什么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开关电源,还要什么工频变压器。。。

220V降压后进行boost升压最后输出DC  中间进行功率因数校正

楼主:
为什么还要降压?28019这类器件就是用在直接整流的应用的。

网友A:
没怎么看懂楼主想表达的意思,要不贴个图上来瞧瞧?

网友B:
楼楼 贴个图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懂楼主想表达的意思,要不贴个图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楼 贴个图出来吧

网友C:
你这个实验课题,本身就是用变压器变压为15-19V AC 再接你这个PFC线路,进行实验来着。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直接整流的PFC应用。
当然的,这个线路成功与否的PF值,必须在变压器副边测试,否则一个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就直接超标了,线路实验也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