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可以用C++的流做到吗

楼主(2019-08-03):
原始文件01有4G多,补丁文件02是200MB。我想把200MB的补丁插入到文件01偏移400MB的位置。
如果能够实现的能否贴一下关键地方的代码,谢谢!

网友A:
帮顶,肯定可以用c++做,不过对这一块不熟悉。

网友B:
可以,但是效率可能有点慢,考虑被打断、断电问题。

网友C:
打开文件取指针, 插入数据,  是可以的. 只是 Windwos 系统允许的文件大小可能不支持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