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Y2291第三代时钟发生器

楼主(2019-08-03):
CY2291是第三代时钟发生器系列。CY2291向上兼容行业标准ICD2023和ICD2028,提供传统的高水平可定制功能,以满足不同的时钟同步系统。所有组件均为PC提供高度可配置的关闭功能板应用程序。四个可配置时钟(CLKA-CLKD)中的每一个可以被分配30个频率之一的任何组合。多个输出配置具有相同或相关的频率,具有低(<500 ps)偏移,实际上为重负载信号提供片上缓冲。

CY2291可配置为5 V或3.3 V操作。内部ROM表使用EPROM技术,允许完全自定义输出频率。参考振荡器设计用于10 MHz至25 MHz晶振,具有额外的灵活性,无需为此晶振提供外部元件。或者,外部参考时钟可以使用1 MHz至30 MHz之间的频率。使用32 kHz振荡器的客户必须连接到与32 kHz晶振并联的10 M电阻。

特征:

三个集成的锁相环

EPROM可编程性

工厂可编程(CY2291)或现场可编程(CY2291F)器件选项

低偏移,低抖动,高精度输出

电源管理选项(关机,OE,暂停)

频率选择选项

CPUCLK顺利旋转

可配置3.3 V或5 V操作

20引脚SOIC封装
逻辑框图:
引脚图:
20引脚SOIC引脚排列

功能概述,输出配置:
CY2291芯片上有五个独立的频率源。这些是32kHz振荡器,参考振荡器和三个锁相环(PLL)。每个PLL都有一个特定的功能。系统PLL(SPLL)驱动CLKF输出,并在可配置输出上提供固定的输出频率。SPLL提供最多输出分频器选项。CPU PLL(CPLL)由选择输入(S0-S2)控制,以提供八个用户可选择的频率和平滑的摆动频率。Utility PLL(UPLL)提供最准确的时钟。它通常用于其他频率源提供的其他频率。所有配置均为EPROM可编程,提供短路采样和生产周期。
省电功能:
拉出时,SHUTDOWN / OE输入三态输出为低电平(32 kHz时钟输出不受影响)。如果系统被禁用,此引脚上的低电平也会关闭PLL,计数器,参考振荡器和所有其他有效组件。VDD引脚上产生的电流小于50A,对于32 kHz子系统,最大值为15 15A,典型值为10A。离开关闭模式后,必须重新锁定PLL。除32K外的所有输出都具有较弱的下拉输出,并且当它们说三个时不会浮动。S2 / SUSPEND输入可配置为在低电平时关闭可自定义的输出和/或PLL存储区。除32K输出外的所有PLL几乎可以任意组合关闭。唯一的限制是,如果PLL关闭,则必须关闭从其导出的所有输出。暂停PLL以关闭所有相关逻辑,同时简单地暂停输出强制三态条件。CPUCLK可以平滑地转换(转换)8 MHz和8 MHz之间的最大输出频率(5 V / 80 MHz时为100 MHz,商用温度下为3.3 V)。此功能对于“绿色”PC和笔记本电脑应用非常有用,可以通过降低工作频率来节省大量电能。此功能满足所有486和奔腾处理器的摆动要求。
CyClocks是一款易于使用的应用程序,允许您配置赛普拉斯提供的任何EPROM可编程时钟。您可以指定输入频率,PLL和输出频率以及不同的功能选项。请注意,本数据表中的输出频率范围可确保您在指定时保持在限制范围内。CyClocks还具有功率计算功能,可让您查看特定配置的功耗。
所有输出,占空比和上升/下降时间
输出三态时序[21]

网友A(2019-09-26):
这么高级,贵不贵

网友B:
时钟发生器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C:
价格美丽不美丽?

网友D:
是dialog开发的芯片?

网友E:
通用性不错啊

网友F:
这个芯片量产了吗

网友G(2019-11-25):
dialog的时钟芯片市场占有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