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Browse information of one or more files is not available

楼主(2019-08-03):
F405,每次编译就出现:Browse information of one or more files is not available .\main.c 这个弹窗出来

网友A:
编译出错了?

楼主:
编译并没有错误,程序下载了也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B:
重新建立工程呢

楼主:
重新建立过工程,开始没事,后来又会出现这个问题,检查了好久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而且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C:
文件夹命名有空格?

楼主:
没有空格呀

网友D:
不懂,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E: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使用Keil创建新的项目文档时,在驱动文件夹命名时,出现了空格,所以尽量不要有空格,容易报错。

网友F:
看看你的路径的每个文件夹名字,是不是有空格的。

网友F:
你试试啊,肯定是文件夹和路径问题。一会儿搞好你说一下啊。

楼主:
我看了,没有空格啊

网友G:
有其它文件里面的函数没有在H声明吧?

网友H:
是不是有的头文件包含了,对应的.c没有包含进去,所以找不到。

楼主:
我程序里什么都不写,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其它文件里面的函数没有在H声明吧?

没有啊,用到的都声明了啊

网友I:
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安装对应的pack啊。重新建立工程试试看。下载cube和对应pack,跑一个例子试试看。

网友J:
这估计是路径的问题吧

网友K:
output选项怎么设置的

网友L(2020-10-11):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试过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