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CS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19-08-03):
在工程里明明添加了DSP2833x_Device.h这个头文件了
“"example.c", line 1: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为什么还是显示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A:
路径不对

网友B:
检查存放路径是否正确?不能有中文路径

网友C:
试试绝对路径 不要用相对路径

网友D:
你查看一下你加载头文件 的路径吧!

网友E:
SBL是什么文件?

网友F:
在“Build properties”>"C2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添加“C:\tidcs\c28\DSP2833x\v131\DSP2833x_headers\include”和“C:\tidcs\c28\DSP2833x\v131\DSP2833x_common\include”连个头文件包就行了。

网友G:
有一些源文件没有加载。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H文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I:
这个问题应该是路径不对,重新改下路径吧

网友F:
先从书本中入手,再从实践中探索。

网友E:
文件有问题或者路径有问题   不在工程下

网友:
为例程安装的路径--确定即可

网友J:
把工程目录下的配置文件删除了再试试

网友K:
右键选择最后一个项“属性”,然后展开Build,展开C2000 Complier,选择include options,在右边将你要用的common和headers的include路径添加进去

网友L:
解决办法是:”project——Propertis——build——include options-Add dir to #include search path“,添加一下include的路径。

网友M:
写一个主函数,在主函数那块写入include "DSP2833X_Device.h",编译后程序会自动生成头文件,加入你的include目录下。

网友N:
再检查一次这个文件名字是否和加载的一样

网友O:
在Build Options里面的Preprocessor设置了..\..\DSP2833x_headers\include;..\..\DSP2833x_common\include

网友P:
右键工程,有一个build option,里面的compiler 》 include path中,找到device.h头文件的文件夹路径。

网友Q:
nlcude path的路径不能选,只能手动输入

网友R:
在compiler > preprocessor 中有 include search path

网友N:
例如大小写什么的 务必要完全一样。

网友:
重新建一个工程,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制过来。

网友M:
从官网下载的DSP2833x_common\source文件夹下就再加进去

网友J:
路径设置不对吧,添加这个文件的路径

网友L:
因为头文件添加不当造成的。

网友K:
这个是include的路径问题,在属性里面设置common和headers的include路径即可

网友R:
有一个DSP280x_headers文件夹,再往下就是include目录文件夹。

网友Q:
DSP2833x_h文件放到了工程目录下

网友P:
直接通过add file把该头文件包含进工程也可以。也可以直接复制该头文件在你的工程目录下。

网友O:
得设置一下,才能把头文件包含到工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