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来说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用处吧

楼主(2019-08-03):
(无正文)

网友A:
上拉电阻: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B: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B:
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C:
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网友C:
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D:
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网友D: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E:
通过上拉或下拉来增加或减小驱动电流

网友F:
用处很多,看你怎么设计了,最长见得就是OC门

网友A: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G:
上、下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上拉电阻
2、OC门电路必须使用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增强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以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B:
上拉可以提高驱动能力,或远距离传输

网友C:
上拉:通过一个电阻对电源相连。下拉:通过一个电阻到地。
上下拉一般有两个用处:提高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防止干扰)。

网友H:
所谓上,就是指高电平;所谓下,是指低电平。上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电源,一般用于时钟信号数据信号等。下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地,一般用于保护信号。
    这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干扰,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假如没有上拉,时钟和数据信号容易出错,毕竟,CPU的功率有限,带很多BUS线的时候,提供高电平信号有些吃力。而一旦这些信号被负载或者干扰拉下到某个电压下,CPU无**确地接收信息和发出指令,只能不断地复位重启。
    假如没有下拉,保护电路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使CPU误以为被保护对象出问题而采取保护动作,导致误保护。

网友I:
提高驱动能力

尤其是写的时候,驱动不起来的

网友J: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

网友K:
所谓上拉电阻就是:将一个不确定信号(高或低电平),通过一个电阻与电源VCC相连,固定在高电平

网友L: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

网友M: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
上拉电阻是直接接在电源上,接二极管的时候电阻末端是高电平

网友N:
把某一点提升为高电位的电阻是上拉电阻

网友O: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

网友P:
上下拉电阻就是为了保证某个电路节点在稳态下保持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P:
上下拉电阻一般用10K左右的数值

网友P:
上拉一般接电压,下拉一般接地

网友Q: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是为了确保逻辑门电路的输入端在无驱动时保持到高或低电平。

网友R:
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增强其电流通道。

网友N:
下拉电阻是指电阻一端接地的形式。

网友J:
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
下拉电阻是直接接到地上

网友K:
避免电压的“悬浮”,造成电路的不稳定。

网友M:
下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低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L:
电路中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目的是确定某个状态电路中的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R:
下拉电阻:同样有限流左右,把信号钳位在低电平

网友Q:
电阻的选取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的。

网友P:
限流电阻主要是用于保护和该电阻串联的某个器件

网友O:
电阻就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S:
开漏输出需要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