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高精度运算放大器求推荐

楼主(2019-08-03):
有没有推荐的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网友A:
江苏润石了解一下,我是代理商要样品找我Q670206283

网友B:
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游仪表放大器. 不知道具体参数

网友C:
这些都可以
OPA2333、LM358、LM4562等
OP07、OP27、OP227系列

网友D:
得说要求,没有要求怎么推荐?
电压范围?有5V的,有±18V的,,范围大得很
共模范围?
功耗要求?
精度要求?有3uV Vos的,有30,300,3000,范围也很大
输入阻抗?IB,IOS,有uA级别的,有nA,pA级别的
带宽范围?从及K到几百M,甚至GHz级别都有。。

网友E:
没有参数要求,则随便一个型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