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中多个返回值

楼主(2019-08-03):
各位好,
刚开始学PYTHON的新手,想问下一个函数如何返回多个值啊?比如,我读电脑串口的时候,肯定会收到数据值和读取结果两个参数,怎么返回啊?

网友A:
直接return x,y,z……,这种就行了,后面用逗号分隔多个返回的值,调用的函数,只要有等量的变量接收返回值就行,不然可能报错或者丢弃部分多余的。

网友A:
#!/usr/bin/env python
# -*- coding: utf-8 -*-

def rt():
    return 1, 2

a = rt()

print a # (1,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return x,y,z……,这种就行了,后面用逗号分隔多个返回的值,调用的函数,只要有等量的变量接收返回值 ...

明白,谢谢!这种返回用起来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