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厚膜无感电阻

楼主(2019-08-03):
厚膜无感电阻都能怎么应用

网友A:
无感电阻与一般电阻相比,有以下优点:
1.电阻本身的电感值很小(仅为几微亨),频率响应特性优异,除可广泛用于交、直流电路外,还适用于中、高频电路中。
2.伏安特性为线性,电气性能稳定、耐高压,有良好的绝缘性能。
3.过载能力强,特别适用于间歇式供电和脉冲大电流的电路。
4.电阻温度特性良好,适用温度范围较宽。
5.机械强度高,可耐冷、热冲击。

网友B:
楼上回答很详细,比如在大电流取样那块就比较合适。

网友C:
.电阻本身的电感值很小(仅为几微亨)。。。。。。几微亨叫电感值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本身的电感值很小(仅为几微亨)。。。。。。几微亨叫电感值很小?

除非你去特制高感电阻,哪怕一般的线绕电阻电感值也到不了几微亨.........
估计哈,弄错单位了,应该是纳亨吧............

网友E:
厚膜无感电阻,在高频测量过程,耐脉冲负载,泄放等,都要用到,传统的几乎会选用绕线无感电阻,但是性能方面差距确实很大,我们实际对感值做过测试,样本是深圳市征亚达科技提供的200W厚膜无感功率电阻,测试频度为6.78M,使用阴抗测试仪进行感值测试,电感值为192NH,同功率的绕线电阻,感值为2.8UH,在失效形式方面,厚膜电阻较为安全,为断路状态,绕线的可能会发生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