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避免或减少这些噪声和EMI呢?

楼主(2019-08-03):
最快的DSP的内部时钟速率高达数千兆赫,而发射和接收信号的频率高达几百兆赫。这些高速开关信号将会产生大量的噪声和干扰,将影响系统性能并产生电平很高的EMI。如何避免或减少这些噪声和EMI呢?

网友A:
仔细地选择器件特性,并选用适当的器件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B:
做好线路的阻抗匹配等

网友C:
-如果能够彻底消除的话则要求在电路板设计中花费大量的功夫。

楼主:
哦,我检查下吧
多谢大家指点了,结贴啦

网友D:
改变电源频率降低EMI性能

网友E:
尽可能的减小电磁干扰

网友F:
从源头抑制干扰。

网友G:
采用频率抖动的技术。

网友:
适当降低开关速度,降低开关速度

网友H:
对一些振荡尖峰做吸收,这些管子上的振荡,往往频率很高,会发射很大的EMI.

网友I:
最简单有效的,就是加输入滤波器。

网友J:
加LC滤波器

网友K:
用开关稳压器替代线性稳压器

网友L:
需要一个稳定的电路的。

网友J:
可以考虑是否滤波器谐振。

网友D:
M5573是一款高度集成的电流模式PWM 控制器

网友I:
在输入端加一个RC滤波器

网友E:
降低电磁干扰需要大量工程资源并显著增加设备的成本。

网友H:
采用反向恢复好的二极管,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

网友F:
切断传播途径

网友:
可以降低开关时刻的di/dt,dv/dt。

网友G:
可选择130K之类的开关频率,这样基波频率可以避开测试。

网友L:
这个最好是专业电路仿真了。

网友K:
数字信号的时钟频率越来越高,电路系统对于信号的建立、保持时间、时钟抖动等要素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