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516除了用程序读取可读识别码之外,能否用slab读出来?

楼主(2019-08-03):
SH88F516除了用程序读取可读识别码之外,能否用slab读出来?

网友A:
slab啊?不懂,帮顶

楼主:
请看一下,我的这个读可读识别码程序是否正确。谢谢喽。
u8 ReadChipID (void)
{
    u8 u8Tmp;
    u8Tmp = 0;
    // 读取识别码第1步,FLAShCON先置1。
    FLASHCON = 0x01;
    #pragma asm
    MOV DPTR, #0A7FH
    CLR A
    MOVC A, @A+DPTR
    #pragma endasm
    u8Tmp = ACC;
    // 读取识别码完后,FLAShCON清零。
    FLASHCON = 0x00;
    return u8T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