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5rgt6 lse晶振波形异常问题

楼主(2019-08-03):
用示波器测量lse外部晶振两端没有波形,只有250mv的直流电压,但是rtc读数据是正常的
验证:1.设置引脚3输出lse的校准1hz的波形正确
2.配置lsco引脚16输出lse的波形32.768k也正确
3.读取rtc数据也正确
4.开始怀疑没有使能到lse,取下晶振后,上面1 2 3点都出错了,说明lse使能没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测量晶振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网友B:
对,测量不当,就没波形了,一般都是测量电压的我。

网友C(2019-09-17):
晶体输出是不是出现了阻尼现象?

网友D(2020-11-27):
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我再测STM32G071 的RTC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晶振Vpp只有100mv, 直流电压也只有230mv,但是RTC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