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串口电阻的加入是否必要

楼主(2019-08-03):
串口的TX,RX串接两个电阻作用
在我们设计的串口电路中,我看到有部分电路在串口芯片的TX,RX上串接了两个100欧姆电阻,或者别的阻值电阻,我查阅了STM32L4+的datasheet,这个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在芯片内部设计了ESD防护电路,我认为这两个电阻在这里多余,完全可以拿掉。俱芯片资料介绍,芯片内部可以承受正负15KV的电压。串入这两个电阻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思路?认为在这里干什么用?不仅是这个芯片能承受,而且别的芯片也有内部承受静电。

网友A:
以前见过上拉的,没见过串的。

网友B:
串联电阻可以增强电磁兼容性

网友C:
有必要,防止信号反向干扰,高频信号还是有一些必要的。

网友D:
有用,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冗余保护电路吧!

网友E:
我看见的是串电阻后面还个接地电容,应该是组成了个低通。

网友D:
阻抗匹配  同时提升电压  增加传输信号可靠性。。

网友F:
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

网友D:
通讯线路距离较长,在发送端TX串联一个电阻是用于阻抗匹配,防止反射。

网友D:
距离长时,用于阻抗匹配,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网友A:
个人认为是满足电磁兼容的要求,串电阻消过冲

网友D:
不会是阻抗匹配的作用,起的应该保护的作用。。

网友D:
一般不用电阻,直接连接串口芯片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有必要的,一般涉及到信号反射方面的考虑的。

网友C:
一般串接30欧左右的,这有很多好处
比如串口芯片被击穿时,起限流作用
比如调试时可以断开电阻做其他用,比如在替代维修时,如果串口芯片电平不对(TTL/3.3v)能暂时保护
等等
用处多多

网友G:
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F:
试试加偏置电阻

网友D:
这个串口一般不能超过1米使用啊。

网友H:
串个电阻缓解一下反向电流的过冲也是好的

网友I(2022-07-25):
很有必要呀

网友J(2023-03-01):
一直没加过,错误数据过滤掉

网友K(2023-10-26):
通讯线缆都要串接电阻

网友L(2023-12-11):
我个人认为它符合电磁兼容性的要求,并且串联电阻消除了超调

网友M:
间隔永劫,用于阻抗匹配,以削减反射,防止振荡等。

网友N: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O: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P: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