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助!LCD12864显示只有亮光

楼主(2019-08-03):
       跪求各路大神帮忙!小弟使用DSP28335控制LCD12864显示,代码写好后调试发现只有亮光。请问是什么原因?
具体配置:
void config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CMUX1.all &= 0x0000;//配置GPIO64-79为通用IO口,用作LCDD0-D7数据线
   GpioCtrlRegs.GPCDIR.all |= 0x000000ff;//配置GPIO64-GPIO71为输出模式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0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0 = 1;//GPIO40并行使能信号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1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1 = 1;//GPIO41并行读写选择信号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2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2 = 1;//GPIO42并行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E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