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串口猎人》怎么使用,基本收发都不行

楼主(2019-08-03):
安装了这个软件,都不能使用,发送和接收都不行,易用度好差啊~~

网友A:
可以描述一下具体问题, 反馈给软件开发者. 以帮助其解决问题

网友B:
没安装好对应的版本吗

网友C:
个别不兼容吧?一直用串口猎人,4/5年了,好用。

网友D:
如果连基本的功能都不行,早就被反馈爆了。先自己检查原因。

网友E:
这个软件还好呀,可以用;win7 32bit

网友F:
很好用啊 还可以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用啊 还可以看波形

你好,我用过sscom,xcom来看串口的数据,但是人口猎人就是看不了,我觉得很奇怪啊,mcu发送数据,串口猎人没有信息显示的。其他串口工具都可以的,win7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用啊 还可以看波形

还想请教下如何看波形啊??

楼主:
其实我对程序将人比较崇拜的,书都买了两个版本。但是这个软件我说不会用啊。

楼主:
请问串口猎人哪里设置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连基本的功能都不行,早就被反馈爆了。先自己检查原因。

我其他软件都可以收发,单片机程序一模一样,串口猎人就是不行。。你觉得会是我程序问题。。
野火,xcom,aithiner,sscom都行的。
奇葩了串口猎人~~~~~

楼主:
所以不纠结了,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有上面可以用的就行了~!!

网友G:
推荐一款安卓手机上用的 串口调试工具SPU,亲测支持几乎所有型号的USB转串口模块,甚至Arduino。文本和Hex码两种模式,支持定时重发,可定义快捷按钮,设置波特率等。如果调试AT指令的话,还可以自动添加0A 0D的换行符。感兴趣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安装试试

网友H:
你的发码是多个8,使用的是hex发送,而串口发送最大就8位,你的数字超出了范围,所以软件就只发送88。你试试发送88 88 88 88,把数字分开发送看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发码是多个8,使用的是hex发送,而串口发送最大就8位,你的数字超出了范围,所以软件就只发送88。你 ...

好的我试试~~

网友I(2020-12-04):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过sscom,xcom来看串口的数据,但是人口猎人就是看不了,我觉得很奇怪啊,mcu发送数据,串口猎 ...

串口猎人用的VB控件太老了,不兼容64位系统,不支持win10系统。很多年没升级了,可以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猎人用的VB控件太老了,不兼容64位系统,不支持win10系统。很多年没升级了,可以放弃。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