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直流电压采样调理电路 求高手指点一下整体的...

楼主(2019-08-04):
dc-dc电路,频率50kHz,测输出电压,使用的电压传感器输出为50mA,想问一下电压传感器加上调理电路之后总的采样精度怎么算?

楼主:
求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00电阻转换成电压, 运放跟随后 RC 滤波. 分别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电阻转换成电压, 运放跟随后 RC 滤波. 分别计算

是传感器精度×采样电阻精度嘛?这个是电压跟随器,精度应该可以忽略吧

网友A:
这里不是在说精度的问题.  这是个信号过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