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推挽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8-04):
如下图所示,请问这个电路设计思想来自何处????

Id 如果是电源,则 Ie 由 Id 决定,V 可不要,R 不能卸下;这两个 Id 因会通过电路串联,故还是以相等为妥。
互补震荡器,集基耦合与射极耦合 共存,增强耗尽都能玩,电容跟电源等效。
厉害
这个电路在IC中可能比较实现,分列元件不容易实现。
这个振荡器工作是有条件的:1.两个电流源电流必须严格相等。2.M1/M2做好是耗尽型,如果是增强型,那两个电流源的开路电压必须高于Vcc+Vgs.
这是互补振荡器的一种,而推挽不是什么振荡器,M1/M2要么同时导通,要么同时截止,没有推挽动作。
厉害

楼主:
平常在论坛扯些简单的知识点,一般人看了一眼感觉太简单,根本没必要看。
实际上再复杂的电路也是由基本电路改进而来的。

你能看懂下图这几句话,就能看懂上面的振荡器工作原理,起码基本思想是明白的,不需要推导什么传递函数,多余的。

上面的互补振荡器不需要这个效应来维持,也许只在起振时有一点点点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或略三极管的各种寄生电容,跟随器的输出不具有感性。
这个“跟随器"表现的”电感性“是Rg与Cgs+Cgd造成的。普通三极管也可以实现,电路跟这个类似,只要在B-E间并一个电容即可,我们经常用,通常叫有源负载。

楼主:
分析电路时,我们讨厌悬空的电容,一般都要处理一下,让它顶天或接地。

电容可以充放电,但在管子开通瞬间,两种做法都等同把电路直连电源,管耗很大。

楼主:
如果你看顶楼电路图感觉不舒服,感觉很奇怪的样子,那你把P管换成N管,电路图变成下图,看起来就熟悉了:

跟随器输出看到的是电感L,那再加个C,就是LC振荡器。

不就一个 仿再生开关 电路嘛,哪会不舒服,尤其是我最喜欢的 对称拓扑,不过,性质根本不一样,此楼才是推挽(而且可以做到真推挽)。
@不起眼 : 若 Id 不是电源 而且 Id>Ie ,则仍可双稳;要不,两边都加个分压电阻串,可变回双稳。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振荡器在去掉CE后,并不是个双稳态触发器。而是工作在线性区。
这个比上面的互补振荡器要好实现的多。我觉得这个电路比较适合晶体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看顶楼电路图感觉不舒服,感觉很奇怪的样子,那你把P管换成N管,电路图变成下图,看起来就熟悉了: ...

那顶楼的电路有什么优点啊?那个电容特别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顶楼的电路有什么优点啊?那个电容特别扭曲。

两个管子的栅极电压波形,一个接近于地,一个接近于电源电压,对于诸如电源管理系统之类的,同时需要这两种波形时,电路很简洁。

网友:
回复TA

这是互补振荡器的一种,而推挽不是什么振荡器,M1/M2要么同时导通,要么同时截止,没有推挽动作。

你确定?

我确定!
你这个恐怕是故意减小C,让分布参数起作用的出结果吧?你把C调大点看看。

楼主:
再来给我徒弟上一课,证明脑筋太死是不行的,生搬硬套就只能在学校当老师了,老掉牙的东西年年重复。

请问这个是放大器还是振荡器?

注意:电压源只是个示意,电压Vin可以为零。ZA等表示阻抗,而非纯电阻。

1 2 齐驱 成共模,3 不动,1 2 交错 成差动。

楼主:
不起眼2019-8-5 13:22回复TA
这个电路在IC中可能比较实现,分列元件不容易实现。

要不要我现在就搭一个给你看?

互补型的那种,输出波形幅度严重依赖两个电流源的差值。
搭一个也没什么,那就必须利用mos管较宽的饱和区来工作。产品的一致性如何保证。

楼主:
我的MPQ3904只剩下两片了,如果有三片,我可以搭一个具有实用价值,具有模拟集成电路特点的振荡器来。

网友B(2021-01-25):
两管交替亮灭才叫推挽吧?!
乙类与 flipflop 其实是 准推挽,纯甲(差分)才是真推挽。

网友B:
楼主在首层的电路,
如果 M 是增强型,可模拟 SCS或PUT ,维持电路开通的是 Id,
如果 M 是耗尽型,则模拟 λ二极管,电源是 V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首层的电路,
如果 M 是增强型,可模拟 SCS或PUT ,维持电路开通的是 Id,
如果 M 是耗尽型,则模拟  ...

补充,电容充电,
管子不通时,由上往下,管子通时,由下向上,
得到的电压都是 正好满足管子状态转变所需的条件,
电压源与电流源可互相等效(恒压法跟恒流源则 永不等效),这是 对偶性,
而首层那电路,三极管 增强耗尽 都适用,分别只是 电容充电的方向,也见对偶性。

网友B:
只用两个互补管来做推挽,这才行吧?!

基极电位固定,推挽模式才可实现,不过,这电路只是个 flipflop ,想输出交流,要把两管的集极或射极连起来。

网友B:
还有一点,两管单靠射极耦合是起不了正反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