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跟随器的稳定性--续!

楼主(2019-08-04):
本人以前给了个正反馈【跟随器】,今天再看看“同相放大器”?

这个电路是正反馈,一看就知道是不稳定的。
但是你就是说不清楚,它为何就不稳定的,心里憋屈的谎。好比茶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

楼主:
分析:

如果我们使用单极点运放模型,即A(s)=A0/(1+S/W),那么这个电路只有一个实极点!
如果运放增益小于1,这个极点是负极点,即在LHP,和我们事先期望的一样,对于弱的正反馈,电路是稳定的。
这个容易理解!!!!

如果运放增益继续增大,大于1,情况会如何???
这个电路一定是不稳定的???

请注意,最为诡异的事情要发生了。

运放的增益从1开始继续增大,此时极点会从左半平面LHP,转移到RHP!!!当运放增益继续增大到某个特殊值A'=1+R2/R1时,极点反而向左移动,在这个特殊值刚好移动到了零界点!!!
如果运放增益继续增大,极点又跑回LHP了!!!

那么根据稳定性判据,极点在LHP是稳定的,那么根据上面分析,当运放增益值为【1,A‘】区间时,是不稳定的,对于其它值,都是稳定的。

上面这个结论明显是错的----实际上这个电路当运放增益A<A'就是稳定的,请问错哪了!

楼主:
本帖说明:

3年前夏天,就施密特电路和某人大战300回合。

后面我给篇论文,说运放至少要用一阶模型,才能得出合理结论,于是我那个徒弟就记住这个结论了。

而且此人经常在论坛重复这个结论,俨然像捡了个宝贝一样。

可惜的是,那个一阶模型不是万能的,只能解释少数电路。
所以今天再教徒儿一招。这就是本帖目的。

模拟电路是如此之灵活,就怕徒儿心里上接受不了。

楼主:
楼上那个截图的内容细节,大家就不要看了,因为相关内容是从【非线性微分方程】一书中摘茶了个高级术语--相空间,然后照葫芦画瓢。
写帖子的都不懂,观众如何能看懂?

3年前的那个电路,寄生电容是这样加的:

这个电路仍旧这样加还行???

网友A:
难道还要一个二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还要一个二阶的???

哇靠,你比我那个徒弟聪明多了,那家伙就喜欢生搬硬套。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在我的录像JLB-02-05中说了:

楼主:
加了LC之后,只需要使用简单的线性小信号分析【根本无需什么相空间】,就能得出正确的不稳定的条件:

楼主:
有人可能感觉很奇怪:寄生元件数值这么小,怎么会对结果产生这么严重的影响?

这就相当于1/X,x=0和x=10^-10,表面上看两个x相差不大,取倒数后相差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靠,你比我那个徒弟聪明多了,那家伙就喜欢生搬硬套。

并不是,其实我是忘记了。
原来去年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2479820-1-1.html 6楼你也讲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其实我是忘记了。
原来去年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2479820-1-1.html 6楼你也讲过。。。 ...

现在倒好,这个可以当做去年的补充了。

网友B(2021-01-25):
lz把集成电路运放套用在了简单的单管放大电路中了,电压跟随器是负反馈,你又搞错了,正反馈相当于一个触发器,是整形用的,将输入波形变成方波,

网友C:
正反馈有稳定性指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