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

楼主(2019-08-04):
众所周知,PCI总线是计算机主板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连接着大部分的硬件设备,可以连接扩展到Super I/O上连接键盘和鼠标等低速设备,也可以连接声卡、网卡等中高速设备,甚至可以扩展PCIe总线连接显卡这类高速设备。
一、 PCI总线
1、PCI总线简介
PCI是PeripheralComponent Interconnect(外设部件互连标准)的缩写,它是一种局部并行总线标准。它的工作频率是33MHz,PCI总线是一种树型结构,并且独立于CPU总线,可以和CPU总线并行操作。PCI总线上可以挂接PCI设备和PCI桥片,PCI总线上只允许有一个PCI主设备,其他的均为PCI 从设备,而且读写操作只能在主从设备之间进行,从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需要通过主设备中转。
2、PCI总线主要性能
      (1)传输速率高。在32bit操作系统中最大传输为132MB/s,在64bit操作系统中传输速率可达到264MB/s。
      (2)能够多总线共存。在一个系统中可容纳多种总线设备共同工作,允许不同速度的设备一同工作。
      (3)独立于CPU。PCI总线不依赖于某一具体的CPU。
      (4)自动识别与配置外设。用户使用方便。
      (5)并行操作能力。一种并行的数据传输方式,传输效率高。
      (6)适应不同的电压环境。可以在5V和3.3V电压下工作。
3、PCI总线特点
     (1)高速性。PCI总线的主设备(Master)可与微机内存直接交换数据,而不必经过微机CPU中转,也提高了数据传送的效率。
     (2)即插即用性。而PCI板卡的硬件资源则是由微机根据其各自的要求统一分配,决不会有任何的冲突问题。
     (3)可靠性。PCI总线增加了奇偶校验错(PERR)、系统错(SERR)、从设备结束(STOP)等控制信号及超时处理等可靠性措施,使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大为增加。
     (4)复杂性。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上的难度增加。
     (5)自动配置。PCI中有256字节的空间存放配置信息(中断、存储地址和某些定时信息)。
     (6)中断共享。低电平触发方式,多个中断可使用同一中断。
     (7)扩展性好。可以多级采用PCI总线进行扩展,都是并发工作。
     (8)多路复用。采用了地址线和数据线共用一组物理线路
     (9)严格规范。PCI总线对协议、时序、电气性能、机械性能等指标都有严格的规定,保证其可靠性和兼容性。

网友A:
基本被PCIE替代了    我们的产品  还有其他公司的基本去掉了PCI的定义

网友B:
FPGA有PCIE的免费I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