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用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好

楼主(2019-08-04):
STM32F4用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好

楼主:
我们做工控产品,可能以后会用到摄像头和液晶屏,知道的有RT-Thread,ucos uclinux,个人比较倾向RT-Thread,国产的,还是免费的。

网友A:
都可以的,你觉得那个顺手就用那个。但是能不能用好就看你个人的能力了。

网友B:
uclinux就算了,这个不适合F4来用,等到Cortex-M7内核的MCU开始大量铺货的时候可以搞搞,这个搞uclinux感觉有搞头。

网友C:
你们用的比较好的RTOS是哪一款?推荐下呗,我也打算搞一个!

网友D:
多点触摸的意义不在于点的多少, 而在于多点触摸的应用:lol

网友E:
初学的话,建议选择资料多的。

网友F:
当然是ARM官方御用的CMSIS-RTX乐,任务栈消耗只有uc/OS-II的十分之一,而且在CM3上面全!程!不!关!中!断!

网友G:
用FREE-RTOS也行;

网友H:
同意ls,除了RTX,另外freertos也不错。

网友I:
这么嚣张的系统。

网友I:
RT-Thread 到底怎样? 我一直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底是选历史悠久的 ucos呢还是选RT-Thread

网友J:
ucOS 比较多啊,用这个吧,随便改改就能用。

网友D:
学习的话建议用ucos,资料多,源码清晰,网上很多源码解释,有助于理解rtos的结构;使用的话,ucos只有内核,外设驱动少,还要钱,freeRtos的话,感觉不是很稳定,代码优化等级高了的话有可能出bug,实际使用还是建议使用rtx,免费,对外的驱动多,调用容易,在F4上跑还是比较适合的。希望能够帮组到你。

网友K:
freertos系统可能比较好!

ucos 也不错啊!

网友L:
必须freertos啊,ST官方都推荐这个。

网友M:
freeRTOS比uCOS II优胜

网友N:
目的freeRTOS和UCOS-II是目前在小型实时系统里用得比较多的两个操作系统

网友O:
freeRTOS 可以用协程(Co-routine),减少RAM消耗

网友:
uCOS更适合作为学习RTOS的平台

网友P:
RT-Thread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网友Q:
移植freertos或者ucos

网友R:
UCOS可以的

网友S:
rt thread 现在做得挺好的,支持的平台也多

网友T:
监控板是linux系统

网友S:
官方的论坛做得也不错

网友M:
内核ROM和耗费RAM都比uCOS 小

网友R:
如此强大的MCU,跑uCOS

网友U:
做基于uCOS

网友Q:
freeRTOS 本身和ucos就差不多

网友N:
MQX与FreeRTOS都是开源免费的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P:
RT-Thread - 32/256可选优先级抢占式调度

网友O:
freeOS用2~3K也可以跑的很好

网友:
它提供了完整的C源代码,在多种CPU上移植的例程,完整的讲义

网友T:
建议用ucos,ucos资料比较起比较方便

网友:
rtt代码清晰,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ARM官方御用的CMSIS-RTX乐,任务栈消耗只有uc/OS-II的十分之一,而且在CM3上面全!程!不!关!中! ...

不可能全程不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