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K2701与1X9光模块采用什么样的电路接口?

楼主(2019-08-04):
(无正文)

楼主:
光模块采用LVPECL接口。

网友A:
按照50欧姆阻抗要求设计电路,另外按照差分线的要求走线,尽量短的走线。

网友B:
TLK2701是CML电平格式,采用交流耦合与光模块接口。

网友C:
对的,由于是数字接口,只要注意楼上几位说的问题,电路性能都可以达到。

网友D:
看看TLK2701的数据手册!

楼主:
已经调试通了,只是没有仪器可以测量信号的眼图。

网友E:
看芯片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