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sp中有nop()函数么?怎么使用?

楼主(2019-08-04):
dsp中有nop()函数么?怎么使用?

网友A:
好像没这个函数;

楼主:
那我从pic4011移植过来的程序中有nop,应该用啥来替换他呢?

网友B:
随便写个幅值语句代替下呗
比如;i=i;

网友C:
DSP中有空操作指令的,可以这样用
asm("NOP")
嵌入汇编指令

网友D:
基本上所有的处理器都有 NOP 指令
ARM  虽然没有, 但用  MOV R0,R0 实现
这是最简单的指令延迟办法, 用于应付总线和时序的延迟

网友E:
一个_nop_();函数延时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

网友F:
NOP指令,也称作“空指令”

网友G:
就是通过nop指令的填充

网友H:
运行该指令时 什么都不做

网友:
NOP指令执行后,不产生任何结果

网友I:
NOP指令,作为延时,等待确认

网友J:
执行NOP指令只使程序计数器PC加1

网友K:
NOP是空指令,计算机不做任何操作

网友L:
仅使指令指针IP加1,而不作任何其它操作

网友M:
一个nop为1个指令周期

网友J:
占用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E:
通过你的指令周期和晶振来看

网友I:
写几个nop就行了

网友F:
NOP不执行操作,但占一个程序步

网友:
用户程序存储器中的指令全部变成NOP指令

网友G:
”NOP"指令即空指令

网友H:
通过nop指令的填充(nop指令一个字节),使指令按字对齐,从而减少取指令时的内存访问次数。

网友M:
主要用于精确定时或者延时 nop指令的

网友L:
当指令间需要有延时

网友K:
NOP这条指令能使CPU执行一次空操作

网友N:
应该是有空指令的,看编译环境怎么嵌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