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aic3x.c的aic3x_hw_params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9-08-04):
大家好

想请教个问题 在tlv320aic3x.c的aic3x_hw_params函数里,是怎么配置的采样率 代码如下:
/* codec sample rate select */
data = (fsref * 20) / params_rate(params);
if (params_rate(params) < 64000) data /= 2;
data /= 5; data -= 2;
data |= (data << 4);
aic3x_write(codec, AIC3X_SAMPLE_RATE_SEL_REG, data);

这个dat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没弄明白

谢谢大家

楼主:
对内核参数的传递还不是很明白   刚接触音频编解码芯片   对于采样率的设置和时钟的设置都不是很明白

看明白的也只是一些简单寄存器的控制  所以还请高人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采样是I2S给的吧?不用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是I2S给的吧?不用配置的。

您说的不用配置  为什么呢?

我贴的代码部分不是配置的地方吗?

还请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是I2S给的吧?不用配置的。

是I2S

网友A:
比如我用STM32的I2S接这个CODEC,采样率是STM32设置的,不是tlv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