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没有类似于CH375那样的USB总线接口芯片

楼主(2019-08-04):
(无正文)

楼主:
想用来用MSP430F149实现U盘数据读写

网友A:
赛普拉斯的倒是用过了

楼主:
什么型号 ?? 好用吗

网友B:
TI 有USB接口芯片,TUSB121x,是USB2.0的接口芯片。

网友C:
如果楼主就只是想实现U盘读写功能,可以选用TI的M3系列带HOST USB的芯片

网友D:
对,TI提供完整的USB开库文件

网友E:
CY7C68013是经典。
TI的MCU带USB和PCIE接口的,开发接口程序都有详细的参考。

网友F:
这个算 USB 外设吧, TI 也有不少, 可以去看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interface/usb-products.page

网友G:
是的, ti 的 USB 器件不少, 还支持新的 USB 3.0
功能分得比较细:
USB  (88)
USB 集线器控制器  (12)
USB 主机和 OTG  (3)
USB 外设  (6)
USB Transceivers  (8)
USB/MHL 开关  (28)
USB 信号调节器  (7)
USB Type-C 和电力输送  (26)
去查一下

网友H:
现在的集成电路那么多的,那找到合适的

网友I:
这个问下相关供应商的,他们是会给解决的。

网友J:
TI一些MCU自带USB模块的

网友K:
TI芯片 TUSB1210

网友L:
LPW5206AB5F-USB芯片

网友M:
ch375、pdiusbd12

网友N:
型号为PCM2912A芯片

网友:
TI 推出支持USB Type-C

网友O:
CH375 有HOST和SLAVE两种方式

网友P:
单片机带有USB接口

网友Q:
CH9326 是HID互转串口

网友R:
CH9343是一个高度集成、低功耗、单芯片全速USB Android Host接口控制芯片

网友P:
使用UART转USB芯片来完成USB功能的支持

网友S:
USB总线转接芯片:CH341

网友L:
FT232、PL2303、CH340

网友O:
usb hub芯片GL850G

网友M:
CH375好像属于控制器接口比较简单

网友:
USB 电力输送的单芯片降压-升压型的

网友N:
USB3.0主控芯片FL1009

网友R:
CH375有HOST的

网友Q:
CH9328是串口转USB

网友T:
不是很熟悉,可以去官网上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