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采用STM8S003F3做无线充电, 这颗IC有啥特殊的呢?求解

楼主(2019-08-04):
为什么采用STM8S003F3做无线充电, 这颗IC有啥特殊的呢?求解

网友A:
当初同功能的芯片中价格低

楼主:
使用它的哪项功能,谢谢

网友B:
主要是比32的便宜。

网友C:
简单的充电时用AD和PWM和IO口

网友D:
只要具备AD,PWM基本上就都可以了。剩下就看价格了。

网友E:
可否简单讲讲原理?

楼主:
采用哪种功过方式呢?

楼主:
求解原理,这几天一直在研究QI协议,只知道要实现ST无线充电方案,必须要遵守该协议,那mcu端如何实现数据传输的呢?谢谢

网友F: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G:
厂家在这个上面搞了更方便的DEMO吧?!

网友H(2019-09-09):
没做过这个啊

网友I:
性价比是不是比较高啊

网友J:
这个型号用的很多吗

网友K:
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L:
无他,就是因为便宜而已

网友M(2020-10-13):
引用 楼主:
求解原理,这几天一直在研究QI协议,只知道要实现ST无线充电方案,必须要遵守该协议,那mcu端如何实现数据 ...

通过调制的方式实现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