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SPI口操作ADS1259

楼主(2019-08-04):
用SPI口操作ADS1259时,初始化写操作正确,但是在用读寄存器命令读时,是从第三个寄存器开始读,而且第一次发读命令,读不上来数据

网友A:
SPI总线的操作还是较复杂的

网友B:
初始化写操作正确,但是在用读寄存器命令读时,是从第三个寄存器开始读

你怎么判断写操作是正确的呢?
其实 SPI 的总线还是比较简单的. 由于 SPI 的边沿和采样控制有 4 种方式, 你需要对照手册仔细验证, 蛮容易弄错的.
另外还有边沿里的时序延迟.  需要示波器捕捉后分析

网友C:
这方面的我下去查查资料的看看

网友D:
没有配置好SP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