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集成video out

楼主(2019-08-04):
没有硬件VPU的芯片,集成video out有啥意义

楼主:
sitara有一个疑问,某些sitara芯片是具有video input 和output的,比如AM3517。但是由于这些芯片并没有集成VPU,因此视频解码能力应该是很弱。我不大清楚对于没有硬件VPU的芯片,集成video out有啥意义

网友A:
可能是某些简单应用使用的吧,不是很了解

网友B:
貌似用sitara的人很少啊

网友C:
没用过的飘过

网友D:
楼主试试换芯片吧

网友E:
见过单片机都有音频输出的呢

网友F:
VPU视频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