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软件升级到4.92之后,Jlink不能用了

楼主(2019-08-04):
JLink软件升级到4.92之后,Jlink不能用了

情景描述:

  Jlink软件升级到4.92之后,软件提示要更新J-link的固件。但是升级之后,不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
问题解决:

    1、手动刷固件,将固件版本降低。

  2、卸载4.92版本的Jlink,再安装一个版本相对低的软件,例如笔者用的是4.60。

    3、倘若手动刷的固件版本与刚安装的软件匹配,就不会提示更新固件。否则,仍需更新固件,但是据我测试,更新之后仍可以使用。

楼主:
原因分析:

    Jlink的PC软件和硬件上的固件应该匹配,也应该与硬件匹配。概况来说,就是软件与硬件匹配。

    也许山寨版的Jlink虽然也能支持固件升级,因为这仅仅是重新烧写Flash的问题;但是,却不能保证其硬件能支持升级固件的功能。

楼主:
友情提示:

    如果Jlink没什么问题,不要随便对它进行升级操作。尤其,可能软件自动提示“升级程序”,不要随便点“Yes”。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Jlink固件手动升级

1、安装sam-ba_2.10.exe,安装之后重启电脑

楼主:
2、擦除AT91SAM7S64的Flash

首先断开USB,停止Jlink的供电
短接板上的标号1
插上USB以给Jlink供电
等待10S以上
拔掉USB,停止供电
把板上的跳线断开

楼主:
3、将SAM-BA Boot固件恢复到Flash存储器的头两个区

首先断开USB,停止Jlink的供电
短接板上的标号2
插上USB以给Jlink供电
等待30S以上
拔掉USB,停止供电
把板上的跳线断开

楼主:
4、烧写固件

插上USB,正常情况下电脑会提示安装驱动程序,手动选择安装目录(驱动包含在sam-ba_2.10.exe中,默认的目录为C:\Program Files\ATMEL Corporation\SAM-BA v2.10\drv。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正确的目录)。成功安装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会有对应的设备信息。
在Win8.1下被识别成一个串口(笔者测试),Win7应该也一样

在XP系统下被识别成一个总线控制器(笔者未测试)

打开SAM-ba.exe,选择连接方式。

图中的接口标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点Connect,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要下载的文件,选择J-LINKV8.bin,点击SendFile进行下载。

接下来还会弹出两个对话框,选“Yes”就可以了。

楼主:
Jlink板上主要芯片介绍

1、主控--AT91SAM7S64

集成了ARM7TDMI® ARM® Thumb® 处理器
64K字节的片内高速Flash存储器,共512页,每页128字节–在最坏的条件下可以30 MHz的速度进行单时钟周期访问
16K字节的片内高速SRAM,可以在最高时钟速度下进行单时钟周期访问操作•存储器控制器(MC)
可以单独屏蔽的、具有8个优先级的向量式中断源
2线UART,支持调试通讯通道中断;可通过程序来禁止通过ICE进行访问•周期性间隔定时器(PIT)
32个可编程的复用I/O,每个I/O最多可以支持两个外设功能–输入电平改变时,每个I/O都可以产生中断
一个USB 2.0全速(12 Mbps)设备端口–片上收发器,328字节可编程的FIFO•
两个通用的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

楼主:
2、总线驱动--ALVC164245

    电平转换器,相当于两片74ls4245

楼主:
附: 使用SAM-BA更新jlink固件20121126.part1.rar (5 MB, 下载次数: 7)

参考资料:J-LINK V8固件烧录指导【https://www.cnblogs.com/emouse/archive/2012/07/22/2603773.html】

网友A:
卸载segger,下载了比较新的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B:
那就可能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C:
有没有安装Jlink驱动包?

网友D:
升级Keil自带的J-link程序

网友:
Jlink是假的。

网友E:
固件升级把jlink升级成砖头时有发生的

网友F:
使用SEGGER软件需要许可序列号

网友G:
固件丢了,重新烧一下固件

网友H:
keil用jlink出现问题?

网友I:
可能是系统原因

网友E:
按照网上的恢复成功过

网友A:
并将segger/jlinkarm_v440目录下的jlinkarm.dll拷贝到keil/arm/segger的目录下

网友:
固件升级有问题的

网友B:
诡异的问题再开发中是很常见的,可以的话就行了!

网友D:
使用之前版本keil自带的J-link驱动替换掉现在的

网友C:
你的Keil MDK是什么版本?

网友I:
可以升级到最新的V5版本。

网友H:
去看看JLINK相关窗口有没有出现ARM CORESI

网友G:
自己搜 jlink V8固件 烧写软件是SAM-BA

网友F:
使用SEGGER-》JLinkLicenseManager添加许可序列号。网上可搜到相关的注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