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25Q32的使用

楼主(2019-08-04):
一、W25Q32简介
  W25Q32是华邦公司推出的大容量“SPI  FLASH” 产品。
1、容量
  • 32M-Bit/4M-byte(4,194,304)
2、存储结构
  • 页:256-bytes
  • 扇区:4K-bytes
  • 块:64K_bytes
是故:
  • 页:16384个
  • 扇区:1024个
  • 块:64个
3、速度
  • 时钟速度最高:80MHz
4、特性
  • 擦除、写次数:高达100,000次
  • 数据保存时间:20年

楼主:
二、指令表

楼主:
三、操作注意

1、页为编程单位,可以一次性编程1个到256个字节;超过256个字节肯定要分多次写入

2、在编程之前,必须对对应的区域进行擦除操作,否则有可能写入错误。

3、擦除的最小单位是“扇区”,也可以以“块”为单位进行擦除(此时块可以为32K-bytes 或者 64K-bytes),最大可以整块擦除。

4、读操作比编程操作容易的多,没有以上的细节考虑。可以一次性读一个字节,也可以多个字节,甚至从头读到尾。

楼主:
参考资料:

     《W25Q32 Datasheet》

      STM32驱动W25X64存储器【https://blog.csdn.net/dengrengong/article/details/39767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