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9-08-04):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可我不知道问什么,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到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滤去电源噪声吧,使电源供电更稳定

网友B: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C: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D: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E:
用星形一点接到电源的地,模,数最好形成独立的供电电流回路。这样噪声不会相互叠加

网友F: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是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它能够提够很大的电流补偿。

网友G: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H:
耦是耦合的意思。

网友I:
耦合干扰

网友J: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A:
上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B:
退耦,即是减少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为芯片在工作的时候,由于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波动而产生一些杂散,那么这个杂散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电源网络的质量,从而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器件的工作。

网友D:
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在PCB布局是建议在电源脚加上一个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从而减少电源的杂散。

网友F:
数字电路容易产生高频干扰,加电容,根据容抗的计算公式,干扰会通过电容耦合到地。

网友H:
频率越高,容抗越低,电容要根据信号的频率来选。

网友K:
一般接个104,像ARM9啥的,频率更高,可考虑接103电容,有条件的再并个104和10uF。

网友L:
dI=C*dU/dt, 举个例子, MCU的IO高低变化,会引起供电引脚电流的突变,MCU内部工作也会导致电流的变化.电容有ESR,电流的变化会导致电容上电压的波动, 这就是不同的频率要选不同的电容,电容的ESR和频率是相关的.

网友M:
一起学习下!之前没怎么关注过

网友N: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

网友:
去耦电容是电路中装设在元件的电源端的电容

网友O:
可以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

网友P:
所有电子电路都要在电源线上加退耦电容

网友Q:
为什么退耦电容要尽量靠近元器件

网友R:
退耦电容是为了消除电路中电流变化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S:
滤波电容是用在整流滤波电源电路中

网友T:
退耦电容的要求是高频响应能力要好

网友U:
100nF的去耦电容作用

网友V:
电容选择上都采用的MLCC的电容进行退耦

网友Q:
退耦电容有几种接法?

网友N:
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P:
供电电源是存在内阻的

网友:
电容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电源

网友O:
间接可以减少其他元件受此元件噪声的影响

网友V:
电解电容的容量比较大,一般都用来滤波

网友U:
退耦早用于多级电路中

网友T:
电感要校而高频响应能力好的电容最好的选择就是瓷片电容

网友S:
为了消除工频或开关电源振荡频率的纹波

网友R:
通常靠近负载的供电点。

网友W:
退耦不是用来去除噪声的,是用来减少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