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的RAM比较小

楼主(2019-08-04):
msp430的RAM比较小,曾经看过一篇论文讲关于430的嵌入式应用,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可以使用?

网友A:
可以使用  不过由于存储很小  所以操作系统不可能很大

网友B:
是啊,而且程序建议尽可能精简

网友C:
我没有开发过  不过原则上  一个单片机就是一个硬件系统  灌入软件操作系统  便是一个完整的了

网友D:
可以跑下UCOSII试试效果,应该跑这个还比较轻松

网友A:
可以使用ucosII的系统!

网友C:
这个要看楼主使用的是哪个型号呢?5438的就很大的哦。

网友E: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 其 片内 RAM 大小也不同

网友F:
uCOS是个准操作系统,是个可裁剪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G:
解决办法进行程序的优化

网友H:
是哪个msp430型号呢?

网友:
4k以下吧

网友I:
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配置,把不用的东西禁掉

网友J:
1K就够了MEGA16上也可以跑

网友K:
用OSTimeDly()来切换任务,有2K就可以的。

网友L:
具体说明你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M:
肯定能够使用的。

网友L:
要使用什么操作系统呢?

网友E:
一般最小在 128字节左右,大的在几千个字节。

网友K:
UCOS版本为2.00版本

网友F:
既然是可裁剪,那么,运行就有大有小

网友I:
会节省一些内存。

网友G:
只有4KRAM跑UCOS

网友J:
过只有8个任务,其它什么都没有

网友:
移植成功的,ram是4k。

网友H:
也有很大的ram的msp430的。

网友M:
51单片机就可以使用,为什么不能msp430呢?

网友:
msp430的RAM也不少的。

网友N:
看到有人用FRAM   这个应该在最新系列型号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