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运行一段时间看门狗复位,然后就一直复位

楼主(2019-08-04):
时间不等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20几个小时,会重现看门狗复位,然后就不停的在复位

网友A:
把代码读出来,看和原来是否一样

网友B:
你的看门狗是怎么喂狗的?

网友C:
是不是内存泄露造成的?

网友D:
喂狗的代码没有能够实现吧。

网友E:
楼主的时间间隔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F:
解决了吗?复位是电源不稳定吗?

网友G:
楼主是在呢么测试哪里复位的?

网友H:
看门狗复位的还是系统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