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SP51能在win7上正常安装么

楼主(2019-08-04):
ISP51能在win7上正常安装么

网友A:
驱动装不了?

网友B:
ISP51是软件,你说的是JET51、还是SLAB

网友C:
对啊,还是PRO-06。

网友D:
如果是32bit版的WIN7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E:
试过isp51在win7 64bit不行,同样装置在winxp下ok,不知有人在win7 64bit使用isp51成功吗?

网友F:
追 WIN7和64位,很麻烦 。对于开发来说,很多工具都 不成熟 。兼容性也差。

网友A:
我的WIN7 64位系统,ISP51可以安装的,只是SLAB2老是失败,JET51没有试过,自己用串口下载是可以的。

网友G:
JET51在64位系统下,有驱动,但是官方的驱动没有数字签名,安装之后,每次使用,必须在强制关闭签名之后,才可以使用。搞得我现在用win10x64,每次用到JET51,都要重启一次电脑,烦不胜烦,新方案都不敢用中颖的芯片了。谁愿意花钱买罪受啊

网友H:
ISP51可以在WIN7 64下工作,但是JET51/SLAB不行,串口下载可以的。
我都验证过了。
估计中颖快不行了,连数字签名都不愿意搞。
我的WIN7 64笔记本,都不知道如何在重启时关闭数字签名,thinkpad的,和其它电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