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使用2812进行串口收发数据时,拔掉串口线再插上去,发现程序进不了串口接收中断了。

楼主(2019-08-04):
(无正文)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寄存器状态

网友B:
这个串口不能插拔。

网友C:
重新复位硬件电路试试。

网友B:
这个就是电平问题。

网友B:
串口不能热插拔。

网友A:
中断不能进入,就是没有接收到数据。

网友D:
之前的中断接收有问题。

网友C:
这样的电平造成干扰了吧。

网友B:
这是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E:
使用2812进行串口收发数据,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G:
如果复位硬件电路,数据就能重新接收。

网友A:
重新检查硬件工作状态就可以。

网友E:
可能串口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平试试。

网友H:
串口收发数据的时候,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I:
这个肯定不应该的    2812串口可能只有上电有时候收不到数据的问题

网友I:
需要手动复位一下将恢复所有功能

网友I:
微处理器上电自复位   时钟     IO上下拉处理等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