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串口RS232转TTL

楼主(2019-08-04):
做了个串口RS232转TTL的转接板芯片是MAX3232,接在串口上,端口悬空,用串口助手调试能自发自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RS232转UART,这仅是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B:
检查电路正确与否

网友C:
只需要个万用表就行

网友D:
也可以用示波器。

网友E:
你说的自发自收问题,那个是软件的事,你可以下载个别的软件看看。

网友F:
应该是芯片自身的特性吧

网友G:
没看懂你在问什么,自发自收应该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串口助手调试能自发自收?

网友H:
这个一般是需要共地的。

网友I:
TTL的转接板芯片是MAX3232?

网友J:
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K:
MAX3232不是TTL电平的。

网友L:
串口RS232转TTL吗?

网友M:
没有电路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N:
如果能够自发自收说明硬件是好的。

网友O:
先确定供电是否正常呢

网友P:
接在串口上,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O:
MAX3232芯片是否有损坏呢?

网友:
是接收不到数据吗?

网友N:
把你的电路图上传看看

网友H:
电源是否共地了呢?

网友M:
可能硬件和软件都有问题

网友I:
TTL的转接板芯片是IO电平信号。

网友L:
串口RS232电压多大的呢

网友J:
这个数据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K:
串口助手能够接受数据吗?

网友P:
MAX3232供电是3.3V的电源。

网友Q:
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R:
如果没有信号连接, 不会自发自守的, 所以你要检查信号连接关系. 可以用示波器来检查一下

网友S:
先检查电路和焊接,正常情况下不应如此,要么硬件上有问题,要么是板子故意这么设计

网友S:
如是后者一般有跳线选择。

网友B:
芯片没有这个特性, 收发肯定是断开的.
你的自发自收, 可能 UART 那边有什么相关性了, 请用示波器**收发是的波形验证

网友D:
这个主要看处理的电平信号的

网友T:
查一查电路焊接  看一看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传输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U:
建议重新启动下电脑,然后再看下转接板的芯片是否有短路

网友B:
要不换个串口调试助手试一试!

楼主:
嗯,我都试试吧

网友A:
插拔几下试试看。
我有碰到:
1、顾串口线太长了,用串口调试助手,一直嫩收到数据的问题;
2、下位机MCU的程序问题,也碰到过调试助手也一直有数据;

网友V:
实在解决不了,发图上来看看,并说明下做了哪些试验……

网友W:
“端口悬空”?没接单片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看看是不是你自己做的芯片哪里短路了。

网友X:
自发自收的话你就检查下TX,RX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TX,RX是不是短路了, 有这个可能.

网友D:
不过如果只是 "悬空" 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是长线之间的感应引起的.

网友A:
这是个很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CMOS电路), 所以都建议不悬空, 可以采用一个上拉电阻来避免.

网友A:
可以试试 TI 的新器件 TRS3232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