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高手,stm8s103如何检测电流的幅值?

楼主(2019-08-04):
请教高手,stm8s103如何检测电流的幅值?

网友A:
有检测电流的IC,再接入STM8S

网友B:
电流监测解决方案,从几个mA到几十A 都有!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9780_1.html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0515_1.html

网友A:
要看楼主你这个电流有多大,才能选择合理的方案,可以参考楼上的电流传感器,或者参考万用表的做法,总之得先确定一个范围。

楼主:
做手机无线充电用的,大概1A左右

网友C:
低成本方案大体上都会根据电流范围采用相应阻值的高精度采样电阻,在加上运放转换成合适的电压范围给单片机。当然这里有一些误差,精度不是很高看你够不够用。典型的一些直流无刷马达驱动参考电路都是这个思路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直接用传感器就好了吧,这个波动范围大吗?

网友E:
直接接电阻会影响原来的电路,可以用三极管共射极电路做跟随或者用运放做个转换。

网友F(2019-09-09):
第一次知道检测电流的 长知识了

网友G:
第一次知道有专用芯片

网友H:
能推荐一款检测电路幅值的芯片吗

网友I:
我也求推荐

网友J:
st的有这种芯片?